关于FX2N-1PG的BFM#1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1-11-25):
各位好,我用一个FX2N的PLC+1PG+松下的A4系列伺服系统,但是关于其中的参数设置有些疑问:

要求是1个脉冲控制电机轴转动1°,编码器的分辨率是10000,伺服中的pr48设为了0,pr4B设为360,

那么1PG中的BFM#0应该是设为多少了?应该是360?3600?还是10000?不知道这个BFM#1到底应该

怎么设,他与发送的脉冲数有什么关系?请各位高手讲解讲解。谢谢!

网友A:
1个脉冲对应1°,那么一圈就是360个脉冲;若电子齿轮比是1,那么一圈就是1000个脉冲,改电子齿轮比,使得:
      编码器分辨率*电子齿轮比=360
即可,按照伺服的手册改一下电子齿轮比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