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策略 速度问题?

楼主(2011-11-25):
各位好,想问下关于运行时间设置的问题.最近做了个数据采集显示的,modbus通道连接过来显示的数据一直在变化,我用循环策略-脚本程序,做了下数据转换(无非是把16位寄存器高低位改变了一下),但是我直接显示通道连接的那个变量一直在变,转换之后的数要过很久才变一下,或者必须要我动下屏幕才变化下.我以为是循环策略的循环时间我设得大了,我设了300ms.脚本里写了一下语句.

请教各位,先谢谢了!

1. 这个循环时间设为多少,是不是要计算一下啊?

2.循环策略里面挂两行脚本程序,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同时运行的吗?

3. 我遇到的那个问题,我采到的数据(通道直接连接的变量)确实是一直在变化的,但是我用循环策略解析了下这个变量,这个数很久才变一次.怎么解决啊!可以把那个循环策略里的循环时间改为1ms吗?还是改成多少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