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急停按钮使用问题

楼主(2011-11-26):
现在遇到一个关于急停的问题和大家探讨一下,现在有一台设备按下急停按钮,断开控制电源。客户说不合理,说只断开动力电源,气路部分不断开,也就是说控制回路不断开,请教一下这样合理吗?要是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隐患问题。我想请教要是我按他们的要求这样做了,急停部分需不需要保留.

网友A:
急停 可以理解成停止紧急的设备。可以按用户的要求做,只要保证人身设备安全即可。

网友B:
急停 可以理解成停止紧急的设备。可以按用户的要求做,只要保证人身设备安全即可。电气全停

但有时也要从客户方面考虑一样,气路不断开,但要让气路不工作

网友C:
安全第一,安全没问题,就是合理。

网友D:
要么断控制回路,要么控制回路和主回路全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理解成停止紧急的设备。可以按用户的要求做,只要保证人身设备安全即可。电气全停但有时也要从客户方面考虑一样,气路不断开,但要让气路不工作

我们的设备气路很重要 要是让不工作 和直接切断控制回路一样,他们的要求是气路保持当前状态,只是短动力,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给他们该 怕会出线一些意想不到的安全问题。但是他们说的理由有有道理,所以现在很难办,改不改哪不定主意

网友F:
   应尽量的兼顾。

网友G:
按客户要求

网友H:
建议急停开关接上安全继电器,利用安全继电器的多回路控制特性在控制控制回路和主电源以及气路的电气开关。

网友I:
8楼的意见还不错,安全实用

网友J:
急停本来就是为了在不受控制的特殊情况下使用的紧急措施,为了保证重大事故和人生安全的发生。

网友K:
这个要看具体工艺来的,  有的工艺 你按传统设计反而会 有出事故的隐患的!

网友L:
因该按8楼的意见增加安全继电器进行多回路控制,安全第一

网友M:
应该按照客户的要求来设计控制,有可能气动部分断电以后不能保持动作状态,会对生产和安全造成影响,那就设计一些断电保持的控制来达到客户的要求

网友N:
应该按照客户的要求来设计控制,有可能气动部分断电以后不能保持动作状态,会对生产和安全造成影响,那就设计一些断电保持的控制来达到客户的要求
楼上说得对,另外再看看气动部分的动作有什么隐患,再加点保护装置

网友O:
按客户要求做,只断动力,,动力电源采用带电磁脱扣器的空开.控制电源另用断路器.

网友P:
要按客户要求去做,让我们的设备更人性化

网友Q:
你的这个客户他是一个不懂电气的,他知道断开断路器就没有电了,他是为了安全着想。但是他考虑的并不安全。当按下急停按钮时断路器断开了,控制回路不断开,假如有人不知情况突然把断路器合闸,此设备将会直接启动,也有可能造成事故。大设备的话直接启动将会产生很大的电流。

网友R:
控制回路一定要断开,不断开是有安全隐患的,以前有个项目是液压控制的,断电之后工人手动控制阀门出了事故的,惨痛的教训,我觉得你要做的就是不让他有机会出事故,CE认证就是这么要求的,把标准定的高点,对大家都好。

网友S:
只要兼顾人和设备的安全就可以!

网友T:
最重要的是按下急停不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人身安全和设备隐患就可以了

网友U:
所谓急停,就是在设备运行中发生了事故时紧急将设备停机于保护人身和设备安全的一个按钮。如果发生事故时只是将动力电源断开而其它的控制电源不断开的话就会将事故扩大  ,但是有独立的保护电源是不可以断开的。

网友V:
就是因为 控制回路都断了 主回路才断的不是吗。。

通常主回路都是控制回路控制的啊,这不是一个意思吗!!

这个用户挺有意思,按用户的意思,那样的话如果用电设备太多,线路会很乱吧!!

不建议,这样。

网友W:
按照客户要求做。

网友X:
应该按照客户要求去做。

网友Y:
急停:在制作此功能时要考虑主回路、和控制回路同时实施。应根据用户实际工艺要求去做,确保人身安全。

网友Z:
。。。。。他们的要求是气路保持当前状态,只是短动力,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给他们该 怕会出线一些意想不到的安全问题。。。。。。

--------这正是问题所在啊!你必须弄清楚这样做的后果有无安全隐患,也就是设备的工作原理和及其工作的工艺要求是怎样的,否则不可以随便就接项目来做的,看来你还没有吃透这设备在控制上的具体要求有哪些

网友AA:
急停按钮单断开电气供电回路对一些特殊的行业还不能达到急停的目的。所以说应该根据工艺要求进行合理的线路设计。最好是接上一个安全继电器,那里用就去控制那里。

网友AB:
看你是什么工艺啊!!!根据情况进行改造!!

网友AC:
急停的范围,具体设备具体对待,设备的特殊要求优先!

网友AD(2011-12-30):
急停

任何情况下按下后

尽快的将设备安全的停下

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网友AE:
这个得看是什么机械设备,是否有国标可依!如果没有要求,就根据客户要求,当然你事先要把一些隐患告诉对方。

网友AF:
急停部分最好保留啊,安全第一

网友AG:
急停一般都是断开控制电源的,很少断主回路的.

网友AH(2015-10-21):
急停按钮本身就是起到安全保护的作用,按下时应断开电源本身,使机械不再运转,起到安全保护的作用。

网友AI:
应当是全断,客户的要求可多增加一个普通按钮来满足

网友AJ:
这个个人建议要看控制的是一个设备还是一组设备,如果只有一套设备,急停后不影响其他设备那就没问题,如果这个急停后其他设备受到影响那就必须连入plc输入端,在程序里边还要做好急停连锁。

网友AK:
气路应该卸压的,你断电源明显不够的。

转角处,迷惘

网友(2015-12-17):
有不少带有气路的控制系统急停按钮都应该合理有选择性的规避掉气路部分,对于是否要规避掉气路,要看实际执行机构中气控部分被规避之后是否对产品的形态,质量,位置等或者对周围人和事物造成影响,如果会的话就应该使急停按钮有效的规避掉对气路的控制。反之则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L:
引用 网友A:
急停 可以理解成停止紧急的设备。可以按用户的要求做,只...

网友AM(2016-06-17):
这是按照客户要求来的,一般要停电机,但是要是双电控的话,断也没有用

网友AN(2017-07-06):
危险的机构,急停按钮必须切断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