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电机的过载如何计算

楼主(2011-11-26):
请教各位: 若一个变频电机它启动后工作在恒转矩段进行调速,一段时间后运行到恒功率段进行调速,直到最后速度不变,请问在这种情况下,电机的过载倍数应该如何计算呢? 似乎传统上计算过载倍数的时候频率是恒定的,但是变频电机的频率一直在变动,那么是否不同频率时的过载倍数是不一样的呢? 但这样一来,如果我要计算电机整个工作周期(即上文听到的先恒转矩调速,再恒功率调速,最后速度稳定)如何做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P=TN/9550,T是转矩,N是转速,P是功率。具体要说明白,内容很多,你找找相关公式吧。

我不太明白你要的过载倍数是什么,一般情况过载是针对电机额定功率而言的,额定功率是固定的,铭牌上标定的。

网友B:
我想 应该是楼上说的那个公式吧 ,具体我也不太懂,我在这http://www.dgtianji.com/news/64.html关于负载计算方式的,应该对你有帮助。

楼主: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你们的情况是在工频状态下,但是变频电机的频率一直是变动的,而且我说的还有两个调速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