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两台设备主电机的联机同步运行控制方案

楼主(2011-11-26):
我公司一种设备要与其它公司某设备做无轴联动,就是两个设备的主传动电机要做同步运行,而且是机械位置同步,且对方设备为主动轴(0后面简称主轴),我方设备为从动轴(后面简称从轴),当主轴速度变化时,从轴运行速度也要随之变化,以保证两机机械传动相对位置同步不变,另外的难题是,从轴设备出现故障要立即停机,主轴可以继续运行,待从轴故障解除后重新启动从轴,此时的从轴需要很快找到跟主轴的正确相对位置并保证持续稳定,另外,当主轴故障或人为停机时,从轴必须随之停机,主轴再次启动时,从轴也随之立即启动并保持同步。设备中电机均为三相异步电机,变频器控制。主轴变频器为富士MULTI系列,从轴为力士乐,恳请做过此类同步方案的大侠指点,能提供相关的例子更好,拜谢!

网友A:
1、速度同步问题:在主轴上加装编码器,给从轴变频器作为脉冲速度指令。

2,从轴故障停机:从轴变频器有故障时,自己肯定会停下来,从轴的故障继电器信号串入运行指令,当有故障时,就会停机,故障消除可以单独起动。

3,主轴停机,从轴也停:将主轴停机信号串入从轴运行指令。这些逻辑控制在PLC里可以很轻松实现。

4,位置寻找。这个问题是整个控制系统里最难把握的,对从轴变频器要求很高,要具有位置控制功能。从轴上加装编码器,利用主从两个编码器的信号做比较,差值做PID控制。具体怎么实现,我还没操作过。期待更准确的答案。

网友B:
如果两台变频器多改用丹佛斯的,加装同步卡,问题只有从轴起动时会跑位,后面会正常。

网友C:
1、是什么样的两个设备?工艺要求是什么?同步精度是多少?

2、同步是个什么概念?是任何两个工位相对同步?还是主轴上的某点只能与从轴上的某点有且只有这么一个点对应同步?

3、连续生产过程中,是设备本身需要同步还是输送的物品要求同步?也就是说,同步精度是永同步还是在指定位移范围内实现同步?

4、以上,希望楼主表达清楚。

5、这样类似的案例很多,例如摩托车生产线中的装配线与悬挂线的同步。

网友C:
这样的工程,如果要求的功能很多,那么就比较麻烦————看起来简单,做起来烦。

需要注意的问题:更换硬件后,例如更换减速比不同的减速机后是否仍然能同步?这就涉及到开环还是闭环的问题了。。。。。。

如果研究很仔细,实现很多功能,我几句话也说不清楚,你慢慢去摸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