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红绿灯控制的程序

楼主(2011-11-26):
大家好。我最近摸索编制一个S7300的PLC编制的红绿灯程序,程序从头开始运行一遍没问题,就是不能跳回去重新运行,麻烦大家帮忙发个程序 我看看怎么处理啊。我的邮箱是linhao0701@126.com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说明你的运行逻辑有问题,Step7软件附带的例程有红绿灯控制,且在Step7编程手册中有对该例子的解释,该例子是用STL方式编程。

网友B:
应该是你的逻辑有问题,应该是缺少循环执行语句,执行完一个过程,要再执行一个过程,要不断执行,直到给出结束命令才结束,考虑一下循环问题吧!

网友C:
同意是循环问题

网友D:
你这个程序循环有问题,想要的话我有啊,

网友E(2011-12-28):
发给我看一下,365900235@qq.com,其实用加法器比较器做红绿灯,比较简便

网友F(2013-03-23):
你又木有使用循环指令啊?

网友G:
发过来看哈416942345@qq.com

网友H:
肯定是有些该复位的线圈没进行处理

网友I:
看一下!我们用的FC快!

网友:
请用graph,非常好做

如果用梯形图最后的输出就是开始启动的信号

网友J:
当时堪称是都是 都是是都是设达

网友K:
循环指令的问题,去网上有很多说循环的问题。可以看一下

网友L:
是不是用了定时器,在最后没有清掉定时器。导致程序不会正常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发给我看一下,365900235@qq.com,其实用...

用并行序列做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