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流量计中质量与谐振频率的关系

楼主(2011-11-26):
质量流量计 在计算石油流量体积的时候 具有可靠的稳定性,不受环境等因素的干扰,但是我看了说明书,怎么也搞不懂质量与谐振频率的关系,为什么成反比呢????

网友A:
是科里奥利流量计吧,这个与测量原理有关,最直接的就是被测物的密度与谐振频率成反比。

依据牛顿第二定律:力=质量×加速度(F=ma),当质量为m的质点以速度V在对P轴作角速度ω旋转的管道内移动时,质点受两个分量的加速度及其力:

  法向加速度,即向心加速度αr,其量值等于2ωr,朝向P轴;

  切向角速度αt,即科里奥利加速度,其值等于2ωV,方向与αr垂直。由于复合运动,在质点的αt方向上作用着科里奥利力Fc=2ωVm,管道对质点作用着一个反向力-Fc=-2ωVm。

  当密度为ρ的流体在旋转管道中以恒定速度V流动时,任何一段长度Δx的管道将受到一个切向科里奥利力ΔFc: ΔFc=2ωVρAΔx (1)

  式中,A—管道的流通截面积。

  由于存在关系式:mq=ρVA

  所以:ΔFc =2ωqmΔx (2)

  因此,直接或间接测量在旋转管中流 动流体的科里奥利力就可以测得质量流量。

楼主(2012-01-15):
对:浅醉闲眠关于是科里奥利流量计吧,这个与测量原理有关,最直接的就是被测物的密度与谐振频率成反比。依据牛顿第二定律:力=质量×加速度(F=ma),当质量为m的质点以速度V在对P轴作角速度ω旋转的管道内移动时,质点受两个分量的加速度及其力:   法向加速度,即向心加速度αr,其量值等于2ωr,朝向P轴;   切向角速度αt,即科里奥利加速度,其值等于2ωV,方向与αr垂直。由于复合运动,在质点的αt方向上作用着科里奥利力Fc=2ωVm,管道对质点作用着一个反向力-Fc=-2ωVm。   当密度为ρ的流体在旋转管道中以恒定速度V流动时,任何一段长度Δx的管道将受到一个切向科里奥利力ΔFc: ΔFc=2ωVρAΔx (1)   式中,A—管道的流通截面积。   由于存在关系式:mq=ρVA   所以:ΔFc =2ωqmΔx (2)   因此,直接或间接测量在旋转管中流 动流体的科里奥利力就可以测得质量流量。内容的回复:

兄台不错,一看就是仪表前辈。。。。。可以,答案满意!兄台也在化工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