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AB5000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1-11-26):
各位老师,帮忙查下问题啊。我用的是Intouch10.1的版本,PLC是1756的。Intouch软件安装成功,DA Sever安装了DSABCIP,在SMC软件中,只能找到Local,下面的路径就找不到了,也就是找不到PLC,无法通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啊!抱歉,新人一个,没有分数悬赏,只能再次致以真诚的谢意!

楼主:
补充下,是以太网通讯的

网友A:
???

按理说应该在SMC里有DAServer Maneager->Default Group ->local ->XXXX(驱动名称)

网友B:
感觉是你的DA安装的有问题 或某些服务没有启动

楼主:
我找不到驱动。这软件对操作系统有什么要求么?我装的是XP SP3系统,深度的。intouch的技术支持说要纯净版的或者正版的。可是我下了个雨木风林的纯净版SP3的系统,安装后,发现.net framework 3.5都装不了。DA我只安装了DSABCIP,还要安装其他什么驱动么?

楼主:
对:曹虎明 关于

感觉是你的DA安装的有问题 或某些服务没有启动

内容的回复:我找不到驱动。这软件对操作系统有什么要求么?我装的是XP SP3系统,深度的。intouch的技术支持说要纯净版的或者正版的。可是我下了个雨木风林的纯净版SP3的系统,安装后,发现.net framework 3.5都装不了。DA我只安装了DSABCIP,还要安装其他什么驱动么?

网友A:
你在别的电脑上试一下,安装后也是这样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在别的电脑上试一下,安装后也是这样子吗?

应该不是电脑的问题。我想请教一下,驱动里面要装哪些东西?我目前只装了DASever里面的ABCIP,可是找不到驱动。请问用以太网通讯的话,能不能用OPC组态?还是非得RS232通讯不可

网友A:
如果你的PLC支持OPC的话就可以。但是你现在的情况是DA Server安装有问题。

你安装一下FsGateway试试?这个是OPC的

网友A:
对了, ... Program Files\Wonderware\DAServers 下面有安装的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对了, ... Program Files\Wonderware\DAServers 下面有安装的驱动吗?

C\Program Files\Wonderware\DAServer下面安装有DASABCIP驱动,其他我驱动我就没有安装了,我这没有找到FsGateway。另外,DAServer安装文件夹里AAObjects文件夹里面的要安装么?

网友C(2012-08-03):
大锅们,小弟现在也遇到同样问题,不小心把local下拉菜单删除了,我也通讯不上了,该怎么办?

网友D:
老版本的INTOUCH IO SERVER支持OPCLINK+RSLINX的OPC方式,我用10.0的INTOUCH配7.0的IOSERVER可以的,这种方式不用配置DASERVER。

网友E(2014-07-31):
你是不是把系统账户的密码改了,在安装intouch的时候需要填系统账户和密码,或者是创建一个账户,那个密码是不能更改的,改掉就看不到DASABCIP了

网友F(2014-12-08):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是把系统账户的密码改了,在安装intouch的时...

这个回答是正解~

我也遇到过~但是我不是改变密码~我是直接把WINDOWS账户删除了~才导致看不到~DASABCIP了~

但是我找不到解决办法~

我想知道~INTOUCH安装时的账户和密码在哪里看到

被西门子、AB遗弃

网友(2015-10-06):
兄弟,你那问题解决没?我刚接手和你同样的配置项目,想和您请教,方便联系吗,我手机号18698897781,方便时麻烦您回我短信或微信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