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S7-200时遇到难题了, 帮帮小弟!

楼主(2011-11-26):
装S7-200编程软件遇到难题 帮帮小弟吧!
在装S7-200编程软件时候,老是在一个地方卡住装不了了,

看提示像是说装之前要先把原来装订编程软件卸载, 于是我就先去卸载,但是呢卸载不干净,用360软件管家试过、也到控制面板那里卸过,就是卸不干净(表现为提示卸载完了,却依然还在那里)、我用手动删除也试过了……忙活了好久,,就是装也装不了,卸也卸载不了。。。我很无赖 其实忙活的时间都够重新装个系统了 难道真要重装系统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有没有哪位先辈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教教小弟该怎么做?

楼主:
          小弟忙活了半天,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呀!大侠们帮帮我吧!

网友A:
是不是还需要吧注册表里的删除啊。

网友B:
提示已经告诉你了, 卸载以前安装的版本,  可能你以前安装的 版本 没有卸载干净............

网友C:
得清理一下注册表才行

网友D:
提示说的很清楚嘛         清理干净再装吧

网友E:
清理注册表,试试,删干净了再装

网友F:
这个西门子的软件有很多讨厌的地方,在安装中会修改注册表,因此卸装后注册表也要在修改过来,偶对这个不懂,一生气直接把系统重装,呵呵,还好就是麻烦点。

网友G:
我发过相关的帖子,就是介绍怎么安装卸载的,有需要可以去看看。

网友H:
建议重装系统后再装西门子软件

网友I:
1,  还需要吧注册表里的删除啊。与所有 S7-200 有关的全删除

2,实在不行的话建议重装系统

楼主(2012-01-06):
后来重装系统后就好了。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J:
1,重新安装,你这个可能是补丁包的安装,不是完全的安装版的

2,卸载干净后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K:
安装200的软件的时候还没有遇到过麻烦

网友L:
先把注册表删一下         还是不行的话          就只能重装系统了              祝你好运

网友M:
在运行--regedit--把S7-200的东东都删除

网友N(2012-07-30):
重新安装下系统,应该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