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300问题?

楼主(2011-11-27):
CPU是315-2DP   PG/PC设置号后如何把现在PLC程序考到笔记本里做备份。

编程软件我用的STEP 7 V5.4   数据线用的西门子USP转MPI

PG/PC 设置好后不知道PC有没有真的连上PLC?请问有没有检查方法?软件打开后没有项目。程序如何备份??

网友A:
可以点击PC/PG画面里有测试按钮查看是否连接,如连接成功自己建一个项目选择上载程序保存

网友B:
如果转接器上的三个灯都亮了,证明PLC-转接器-电脑,已经连上……

网友C:
上载程序即可!

网友D:
1,正确安装数据线的驱动及选择通讯方式及地址,如下图

2,如果转接器上的三个灯都亮了,证明PLC-转接器-电脑,线已经连上,在显示连接通讯正常,MPI的灯要闪,也可测试,如下图

点击 “start network detection”就可以进行通讯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