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里为什么要用传送指令?

楼主(2011-11-27):
plc编程里为什么要用传送指令?为什么要用比较指令?用其他代替可以嘛?

像以前没PLC时,不也同样能用继电器控制实现相同的功能吗?

菜鸟问题,呵呵!

网友A:
modbuss tcp/IP 设备问题,求高时帮助 谢谢

现场情况是:

网络走的是以太网,网络上连接数据录入电脑(此电脑连接远程ORACL),视频监控系统(包括网络摄像头和视频服务器)

数据监控电脑(上位机组态王,或和历史都试验过)

下边是连接的MODBUS TCP/IP协议的设备。

现在问题就出现在MODBUS TCP/IP协议的设备上,当把此设备联入网络后,网络的通讯效率下降的严重,平时ping其他设备时基本上是百分百返回数据包而连接此设备后也就是有三十百分之的数据包返回。

但是当电脑直接和MODBUS TCP/IP协议的设备连接的时候,ping却是好的没一点问题,采集数据也正常。

现在怀疑是网络上有对MODBUS TCP/IP协议的设备的攻击,不知道怎么才能解决。

求高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415715075@qq.com

网友B:
你这只菜鸟 不是一般的菜啊,  请你想一个问题,  你为仕么 跑来这里提问?  想清楚这个问题再来提问!

网友C:
呵呵,楼主的问题很有意思

用继电器控制,我不太会

不过编几条指令实现同样的功能,我能看懂些

可能用指令方便些吧,成本也低

网友D:
社会在进步,人类也在进步。 PLC 也在进步。

网友E:
利用传送指令 可以很好的使程序简单话,哈哈

网友B:
继电器控制 和 PLC 的本质区别,    其实你己经说出来了,  你知道了 PLC  是靠一条条指令 来实现 控制的; 所以 你就理解他MOV  是 其中的一个常用的指令而已;

PLC 可以处理 位(BOOL), 字(16位 组成),   而传统的继电器 只能是逻辑 位(BOOL)  表达式!

PLC 是一个完整的  计算机小系统,   而 继电器只是元器件!

网友F:
以前的PLC没有数学运算,控制对象也很简单,现在的控制几乎遇不到不需要数学运算的场合了,其实即使PLC增加了无数的数学运算及其它指令在控制稍微复杂点的对象时还是有些力不从心

网友G:
最开始PLC是替代继电器控制回路的。。。。。。。。。。。。

网友H:
以前没PLC时,不能用继电器控制实现相同的功能的。

你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