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组态王和三菱的2台plc通过485组态时,2台plc之间能互相传送数据吗?

楼主(2011-11-27):
用组态王和三菱的2台plc通过485组态时,2台plc之间能互相传送数据吗?

也就是说2台plc还能组成n:n网络通讯吗?还是只能通过组态王传送数据?具体怎样传送?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看你选的是FX系列具体哪个型号的PLC了?如果是FX1N、FX2N等系列不行的,如果是FX3G、FX3U的话那可以的!

楼主:
用fx3g,fx3u该怎样设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fx3g,fx3u该怎样设置呢

咨询三菱客服呗 或者联系我QQ1490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