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ispsoft编程问题

楼主(2011-11-27):
1,功能块调用后,如果功能块程序在执行中,然后断开EN,这时功能块只是不响应程序动作,输出还是保持的,这种问题在实际用的时候好像问题很多,搞得程序复杂,是不是我使用有问题?

2,很多功能指令执行完毕都是M1029,我同时有多个多功能指令执行就没法分辨是哪个指令完成了,这种如何解决?,比如同时用MTR,PLSR

网友A:
1、一般编程以后需要用复位指令来配后使用的 2、这个跟你编程有问题,仔细研究一下时序应该就能解决 3、还有现在建议使用wplsoft软件,这个使用的人比较多,讨论问题相对比较方便,不过以后出AH500机型的话,还是要用isp的

网友B:
AH500,这什么机型,传说中中型?

网友A:
对的,应该在明年发布,听说已经在开推广会了

网友C:
基本上功能塊的輸出接腳狀態必須在執行完畢後才會更新, 因此當EN前的接點斷開後, 功能塊便不會執行, 而其輸出自然也不會更新而保持原狀.

若需要讓功能塊的某些輸出關閉時, 建議在程式規劃上可採用下列兩種方式

1. 當En斷開的條件成立時, 另行重置該輸出.

2. 讓En接點保持導通, 取而代之的將該功能塊多規劃一個BOOL接腳, 並讓原本會斷開En的條件輸入至該接腳; 之後再於功能塊內部編寫對應該接腳的程式, 當該接腳ON時, 功能塊會執行原本的程序; 而當該接腳OFF時, 除了不執行原本的程序外, 同時重置輸出接腳的狀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