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变频器变频工频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1-11-27):
    各位大师小弟在此先谢过!                        我要做一个变频恒压供水的控制系统,西门子变频器两台,三台水泵,一套备用,就是一台变频器两台水泵,我现在不明白的是如何设置变频器参数,工作中如果忽然从变频器输出侧断开水泵  变频器忽然断开负载这样用应该不会很好,怎样才能让变频和工频完美切换,如何设置变频器停车参数?怎样控制切换时间?保证变频器安全运行切不能损坏变频器?        还有在切换时会有时间差《断开变频,投入工频的时间》能否将水泵拖至53 或再高一点的频率时候去切换,控制在投入工频时水泵自由运行的频率在接近50的时候去切换,不知这种做法有人尝试过没?                   请指教!

网友A:
你这个是要求实时切换吧?

网友B:
如果是仅仅是问切换问题的话,那么如下:

由工频运行切换到变频运行时:
保证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与电动机的运行频率一致,以减小冲击电流。
当变频运行切换到工频运行时:
采用同步切换的方法,即变频器将频率升高到工频

参考电路图:

时间:3S够了
当然以上电路尽够参考,因为恒压供水系统,需要随时保持管网中水压的基本稳定,水泵的开机台数或转速随用水量的大小自动调节。
所以我不禁想请问你使用的变频器是通用变频器还是恒压供水专用变频器,如果是专用变频器那么问题就很简单了,但是如果是通用变频器就比较麻烦一点,因为需要压力传感器、流量传感器实时将压力、流量等非电量信号转换为电信号(4 ~20mA),输入至变频器,通过调节器自动调节水泵电机的转速,使给水压力保持恒定。这些功能专用变频器因为内部有自带的PID调节器水压调节比较稳定平滑,而且调试也比较简单

网友C:
哈哈,这个跟你谈就比较麻烦了,可以百度一下,但必须使用机械互锁的接触器做主电源切换,变频器输出端接接触器,变频换工频为减少起动电流,一般设置在50.5HZ-51HZ,设置一个频率到达智能输出;工频换变频器运行,可以设置跟踪起动。变频器可以设置自由停车,不过必须有单向截止阀,切换时间必须不得超过一秒,否则会因水锤作用而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