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如何使用VB脚本?

楼主(2011-11-27):
问一些初级问题:

1,WINCC VB动作 用定时器触发,是不是在动作编辑页面里增加一个定时器就可以?

2,要让脚本程序定时触发,还需要什么条件?

3,VB脚本里边,可以执行 + - * / 运算吗?

4,VB脚本里边,对变量的引用是不是只能是HMIRuntime.Tags("tag")这种形式?

5,VB脚本里边,对对象属性的使用,是不是只能是screenitems("图形对象1").visible这种形式?对任一画面中的对象如何引用?

6,VB脚本里,可以直接对变量和属性进行运算吗?

问题补充:现在情况是,我感觉设置没问题了,但好像我做的全局VB脚本程序没被执行,一般会是哪方面的原因呢?
我的VB动作脚本中只加了一句:HMIRuntime.Tags("big_fire_var")=HMIRuntime.Tags("big_fire_var")+1

网友A:
1、是的。

2、无需什么条件。

3、可以。

4、这是对于外部变量的引用,对于内部变量则直接使用。

5、画面名称.对象.对象属性。

6、可以。

7、对于外部变量,其读写要调用其read.Write方法。

网友B:
没有使用过

网友C:
WINCC支持的是VBS的 你看看vbs的相关资料 就行

网友D:
5、画面名称.对象.对象属性             // 哦,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画面就是 class(类), 对象就是类的实例,  对象属性 是对象的成员变量?    可以这样理解吗?

楼主:
请问1楼,使用画面对象的使用可以是这样吗?

工况画面.图形对象1.visible=1    ???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