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专家报表怎样导出XLS及其他表格 以及该怎样设置才能打印报表

楼主(2011-11-27):
RT,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A:
力控的没有用过        你可以打客服问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力控的没有用过        你可以打客服问问啊

谢谢!

网友B(2012-12-21):
这个在帮助里面都有,自我独立就能完成的。而且力控软件里面自带的DEMO里就有现成的例子

网友C(2015-05-15):
在报表界面做一个增强按钮 然后脚本编辑器里面找 都有说明

网友D(2018-12-14):
使用导出函数,FC7报表模板也有导出可以参考

网友E:
我们专业出售INTEL,NVIDAI,HY,SAMSUNG,AMD,ATI等品牌BGA芯片.

   型号示例:N3350  SR2Z7 ,J3455 SR2Z9 ,BD82QM77 SLJ8B,I5-7200U  SR342,J1900,J1800,I5-8250U等等型号我们均有

   货源绝对是正规进来,原厂货。

   当然,有客户需求旧货的我们也有,新旧兼备。也会帮客户处理呆滞物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