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三菱伺服接线

楼主(2011-11-27):
小弟刚买了一个三菱PLC FX1N 40MT 和一台三菱伺服 我就要求伺服正反转就可以,请问怎么接线啊 是不是就接 脉冲 ,方向 伺服启动就可以呀~!~谢谢各位大侠啦!

网友A:
看一下伺服手册你就应当明白了

楼主:
呵呵 伺服手册上都是和模块接的 我现在要和PLC接啊

网友B:
不只是这几个,还有急停、两个行程极限,电源以及OPC等信号都要接好的

网友C:
楼主能不能给个伺服型号,一般手册上都是画模块,直接接PLC其实是类似的,只是脉冲信号线接法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只是这几个,还有急停、两个行程极限,电源以及OPC等信号都要接好的

我已经接好了今天 但是形成极限没有接,请问电机接受脉冲能转吗

网友E:
伺服可以设置的啊,脉冲+方向就行了中

网友F:
呵呵;驱动器要接好多线的;看一下手册接线图;

网友G:
你可以把伺服当做变频器。伺服上面有个正转点动和反转点动。把他接通就可以转了。然后设定里面的点动速度。

还有伺服ON也要接通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