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转子绕线式电机怎样改变频调速?

楼主(2011-11-27):
起重机转子绕线式电机怎样改变频调速?

老式起重机转子绕线电机是串电阻调速,现因耗电量太大而且调速方式生硬,要对其进行变频调速改造,应该怎样改造,请详细说明原理及配线,有图更好。多谢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A:
改造很方便,增加个配电箱而已,如果需要附属各电阻制动箱,接线根据说明书就可以,具体操作控制要根据现场要求,选择提升软件的变频器,功率合适。

网友B:
下载《变频器知识手册》有一篇文章就是绕线电机的变频器接线:http://fs.gongkong.com/uploadfile/datum/201110/2011102700512600001.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