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用TP277给S7 300定时器赋值的问题?

楼主(2011-11-27):
用PLCSIM调试TP277面板,0.1秒时基的定时器,在面板中设定限制值后,面板中设定的值不能送到0.1时基定时器。1秒时基的定时器,可以设定限制值,面板设定的值可以送到1秒时基的定时器。0.1秒时基定时器变量的格式样式是999,输入模式,格式类型十进制,当输入1000时,PLCSIM的CPU故障停机,不知道用真实的实物连接会不会也导致CPU停机?如何设置0.1秒时基定时器的限制值?

网友A:
你可以在面板中设置1秒脉冲,然后在PLC程序里,做一下运算后,再赋值给定时器……

网友B:
干脆 做个转换吧 用FC40

网友C:
不如直接做输入整数,在plc做比较,<999时,9990>x>999时,x>9990时,分别在或时基可以完成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