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安川伺服

楼主(2011-11-27):
各位高人,本人刚研究伺服,有些问题要请大家探讨,望不吝赐教,关于三菱FX1N和FX2N-1PG控制安川伺服马达

1.如果我用FX1N控制安川(13位增量型)伺服马达,原点复归怎么写最好,我用ZRN指令,手册上写得很明白,当近点开关由ON转为OFF,即判断为原点,将D8140置零,但我不知这样会不会有较大的误差,因为我以前看1PG模块手册,是说当近点开关由ON转为OFF,开始统计编码器C相信号,当C相输入等于参数设定的,即判断为原点,这种是不是更精准些,另外这个C相是不是接放大器分频输出的PC0?

2.FX1N的定位指令DRVA和DRVI不能中间变速,那我在一个行程中要变速的话是不是只有多次用定位指令来达到不同的速度?

3.再请教,各位平时在PLC控制伺服的时候,是怎么计算马达位置的,我以前用PLC控制步进马达因没编码器,我就是用D8140来计算马达当前的位置数据,但现在用伺服的了,再这样好像不太好吧,如果我用高速双相计数器采集伺服器分频输出的PA、PB相脉冲来计算当前速度和当前位置,这样应该是闭环了,这样行不行,会不会有转换处理时间的迟滞。我看过安川手册上例子,位置控制模式的接三菱定位控制模块并没有接放大器分频输出PA、PB、PC,倒是速度控制模式的有接分频输出至上位控制器,难道位置控制是开环的,速度控制反而闭环?

以上请各位指点!谢谢!

楼主:
奇怪!怎么就没人一起来探讨下呢,好久没上工控网了,现在怎么感觉里面都人情冷漠了,还是没高手了?纳闷中。

网友A:
1.关于原点复归,还是采用伺服模块手册介绍的方法-------当近点开关由ON转为OFF,开始统计编码器C相信号,当C相输入等于参数设定的,即判断为原点,这种更精准些。C相与编码器反馈信号在同一电缆插头中,因此如果你的编码器电缆接伺服放大器,那就接在伺服放大器上

2.DRVA与DRVI指令执行中不能由外部指定变速,但是可以自动进行插补定位指令的加减速控制

3.位置环是闭环,位置反馈信号只要做微分处理就是速度信号了

楼主:
感谢2楼的回应,但是三菱的ZRN原点复归指令只有一个近点开关作输入,没法将C相的信号接入ZRN指令中,FX2N-1PG才可以接入近点开关及C相的信号啊。第二你说的自动进行插补定位指令的加减速控制不太懂,第3个也是,还请详细说说,谢谢!

网友B:
菜鸟学习中, 我也是用安川的

楼主:
很失望!真没高手就打算结贴了。

网友C:
对:我的水平有限 关于

很失望!真没高手就打算结贴了。

内容的回复:高手还没看到你的帖子或者是没空回答你的问题你就贸然说没有高手了这话说的也有点重了吧????虽然我不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