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放炮

楼主(2011-11-27):
  一台75KW的直流电机,最近老是运转一会就突然电机放炮,重新上电后又可以运转一会;590的调速器。报过流故障。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还望指导一下。

楼主:
现在想想这现象应该有2年了,以前重新上电后又可以运转,是偶然出现的,现在频率高用不成了。

怀疑电机的问题,电机让厂家修了一下也不行。

网友A:
放炮还能运转?怪事了

问题应该不在电机上,考虑下整流柜或者控制箱的问题

网友B:
说的详细一些。

网友C:
怎么个放炮法?

网友D:
放炮的时候,附近有没有明火!

网友E:
啥叫电机放炮啊???

网友F:
电器放炮一般是指炸了吧,你的放炮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G:
电刷你拆下来看过吗?估计是电刷磨损太大了,考虑下更换电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电刷你拆下来看过吗?估计是电刷磨损太大了,考虑下更换电刷.

火花就是在电刷之间产生的, 很有可能...............

网友:
今天将测速机反馈改为电压反馈,故障消失,电流很稳。

可以得出反馈回路有问题。先换个测速机试试。

网友I(2011-12-28):
放炮一般都是在弱磁后才发生。而你把测速机反馈改成电压反馈,就不会再弱磁,所以实际上你的问题并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