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台达B2伺服18号报警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1-11-28):
客户使用的B2系列1.5kw伺服.使用一段时间后便出现18号的频繁报警.按照台达的说法,检查编码器焊线,将两端屏蔽线都焊好.再测试,依然会报警.期间更换过驱动器和电机(驱动器是其他设备上正常使用着的,电机是客户自己的备机),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在此求助关于18报警的详细解决方法.感谢~

网友A:
电机与伺服相匹配吗?检查编码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B:
照你这一说,就不是驱动器和电机的问题啊,朋友,你得看看电源线和编码线是不是有退pin和接触不良,检查不了,换下线试试也许就好了。我们也是台湾伺服的厂家,欢迎交流:QQ,2238262396

网友C(2015-08-17):
18号报警比较少见,从接线上先查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