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中的滤波时间常数

楼主(2011-11-28):
变频中滤波时间常数怎样设置

滤波环节的传递函数是怎么样的,其特性又是怎么样的?

网友A:
滤波常数这是一个信号处理的概念,有一阶滤波和二阶滤波,还有高阶滤波。这个问题要完全讲清楚,又很复杂了。

总得来讲,滤波时间常数大,就是滤除信号的瞬变,将其变得平缓,这样控制时就比较稳定,但是系统灵敏度就降低了。反过来,时间常数小,灵敏度高了,但是稳定性就差了。

网友A:
关于传递函数,在《自动控制原理》和《数字信号处理》里面有讲,大学本科电子系相关专业都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