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压变频器
变频器加减速时间的设计

楼主(2011-11-28):
通过设置时间参数就能控制变频器达到额定频率的时间
这是怎么实现的,它是怎样推导的,传递函数是什么样的,
盼高手解答!~

网友A:
你似乎对传递函数这个概念很感兴趣。变频器加减速时间,就是指变频器输出频率,从0增加到最大频率(有些品牌不是最大频率,具体查看其说明书的定义)的时间,根据加速方式可以选择直线和S线。这就是一个比例或者S曲线的问题,直线就是两点定义出来的,S线有个曲率和多点定义的问题。你问这些是想搞变频器软件开发吗?

楼主:
对:myinverter关于
你似乎对传递函数这个概念很感兴趣。变频器加减速时间,就是指变频器输出频率,从0增加到最大频率(有些品牌不是最大品牌,具体查看其说明书的定义)的时间,根据加速方式可以选择直线和S线。这就是一个比例或者S曲线的问题,直线就是两点定义出来的,S线有个曲率和多点定义的问题。你问这些是想搞变频器软件开发吗?
内容的回复:
我做变频器测试1年多,想以后能做amd软件开发。

楼主:
对:yfjelley关于
回复内容:对:myinverter关于你似乎对传递函数这个概念很感兴趣。变频器加减速时间,就是指变频器输出频率,从0增加到最大频率(有些品牌不是最大品牌,具体查看其说明书的定义)的时间,根据加速方式可以选择直线和S线。这就是一个比例或者S曲线的问题,直线就是两点定义出来的,S线有个曲率和多点定义的问题。你问这些是想搞变频器软件开发吗? 内容的回复:我做变频器测试1年多,想以后能做amd软件开发。
内容的回复:
我主要做的是amd功能测试,对它的原理反面的东西比较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