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28SV 输出模块干扰问题。

楼主(2011-11-28):
DVP28SV11T+3个 DVP16SM11N+DVP32SN11TN+4AD+4DA.

是一台焊接专机。在焊机高频起弧的一瞬间。DVP32SN11TN会产生误动作。检查过接地和屏蔽良好。示波器看了一下24V开关电源,在起弧瞬间有一个40V的波峰和波谷,时间2ms。可以肯定是因为焊机高频起弧引起的输出模块的误动作。一模一样设备用三菱PLC时没有任何问题。用台达PLC就出现这个问题。

各种交直流滤波措施都是用过了

那位高人碰到过这种高频干扰的问题,给想想办法。要不然只能换PLC了。

网友A:
如果对时间要求不高的话,能不能在程序中在输出加个延时,错开这个时间。

网友B:
引起哪个DI有输入了??

对该DI处理一下。

网友C:
我现在也碰到这问题了,不过我是模拟量模块引起的干扰,我现在准备把模拟量隔离,然后再加上磁环。DVP32SN...有可能是4AD模块引起的干扰,导致DVP32SN出问题。可以细谈,我Q915077314

网友C:
台达的PLC都是以8近制排列的,你是不是32点的输入的最后一个8进制乱跳,导致输出乱跳。

网友D:
  想办法提高24v电源的负载能力和抗干扰能力;检查一下电源线路有没有接触不良和线细的情况。

楼主:
对:云锋 关于

引起哪个DI有输入了??

对该DI处理一下。

观察了很长时间 没有DI扰动现象。28SV主机输出点不受干扰,32点扩展模块受干扰。每次起弧误动作输出点不同。况且起弧瞬间是没有DI输入的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我现在也碰到这问题了,不过我是模拟量模块引起的干扰,我现在准备把模拟量隔离,然后再加上磁环。DVP32SN...有可能是4AD模块引起的干扰,导致DVP32SN出问题。可以细谈,我Q915077314

模拟量输出干扰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模拟量输入输出通道都进行了隔离。也加了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  想办法提高24v电源的负载能力和抗干扰能力;检查一下电源线路有没有接触不良和线细的情况。

开关电源选用的是正牌明纬电源。后来台达的工程师拿了台达的导轨电源,据说性能很好。换上也不行。

楼主:
时间紧客户要验收,最后没办法只能更换了PLC。换成了EH2的PLC。供电电源是220V的。问题解决。

我考虑因为SV系列是薄型机,在设计的时候,为了瘦身去掉了很多屏蔽和滤波的功能。内置电源也取消了。导致抗干扰能力差。特别是在焊接行业,电网扰动很大。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也比较强。

网友C:
对:wjw820801关于时间紧客户要验收,最后没办法只能更换了PLC。换成了EH2的PLC。供电电源是220V的。问题解决。我考虑因为SV系列是薄型机,在设计的时候,为了瘦身去掉了很多屏蔽和滤波的功能。内置电源也取消了。导致抗干扰能力差。特别是在焊接行业,电网扰动很大。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也比较强。 内容的回复:

就换了一个主机就解决问题了?我用的就是EH系列的,现在模块,台达公司的工程师说模块本身就比主机抗干扰能力差,导致模块影响主机,主机输入都没接线,它也在跳,现在他们在改装模块的硬件。

网友C:
我用EH的开始也没问题,用了一两天就出现问题了。气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