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CGS问题

楼主(2011-11-28):
大家好。目前我正在用MCGS6.2编一个欧姆龙PLC的界面。但是在MCGS界面中如何表示传感器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啊?急急急!!小妹在这里先谢谢大家啦。

网友A:
MCGS界面中如何表示传感器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啊?

          有点不明白意思,模拟量传感器做成动态棒图或是别的变化,数字量的传感器只有""1或""0

楼主:
数字量的传感器从0到1不是有一个正跳变的吗,我在plc中用到了这个上升沿信号,可是在PLC中怎么表达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在PLC中我用传感器的上升沿信号来控制电动机的启停,那再MCGS画面中怎么表示这一点呢?我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建议使用一个事件策略,关联PLC上升沿变量,设置整条变执行!然后给屏里面的中间变量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