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TP04G-AS与LG K120S通讯超时

楼主(2011-11-28):
请问,台达文本TP04G-AS与LG K120S通讯,总是报警通讯超时,接线是否(文本)2、3、5对(PLC)7、4、5?还是其它设置原因?谢谢。

网友A:
台达的文本没用过,我以前用的那个文本有两个驱动,LG K120S串口也是2 3 5 ,要是使用Cnet通讯段子应该是 4 7 9吧,忘记了,手册上有,上次文本链接就是用的内置Cnet,注意拨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