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通讯问题

楼主(2011-11-28):
我想将intouch做两台电脑同时异地监控,都有什么方案?有做过的支招,GE串口通讯的又如何做

网友A:
如果PLC有通讯模块的话,可以通过路由器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如果PLC有通讯模块的话,可以通过路由器实现…

恩,这个还简单方便点,如果我用串口呢,我想有没有直接两台电脑通过网线相连,一台电脑用串口,这样的话是不是需要什么驱动程序,不知道有人做过没,大家指点下 啊

楼主:
恩,这个还简单方便点,如果我用串口呢,我想有没有直接两台电脑通过网线相连,一台电脑用串口与PLC通讯,这样的话是不是需要什么驱动程序,不知道有人做过没,大家指点下 啊

其实我就是想通过一台电脑与PLC通讯,然后另一台电脑从这太电脑读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