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隆1300c故障

楼主(2011-11-28):
如题,手上有个科隆的1300c质量流量计,无任何显示,液晶屏只有背光,请问问题在哪里?

网友A:
坏掉了?给客服打电话问。

楼主:
客服的电话很难打,打了半天,只打通了一次,只是说让我把板子重新插一下,故障没有排除,再打就打不通了哎!

网友B:
测量液晶显示板上的电源电压开始检查吧,既然有背光,电源应该还是有的,多半是显示主芯片及外围电路的问题了(当然,前提是输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