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800直流调速请教

楼主(2011-11-28):
dcs800的自编程功能块只能有16个吗?dcs500的都没有限制个数,为什么800的要限制?

没有abb的直流调速板块?

Mr : Drayman

网友(2012-01-30):
DCS800 的自定义编程的功能块有35个, 可以用到最多16个作为一段程序的编写。 DCS800 区别于DCS500的是它内置了小型PLC功能, 只有你安装ABB 标准的CF卡, 就可以实现利用CODESYS来进行编程。 功能更强大

楼主(2012-03-23):
引用 网友A:
: Drayman关于DCS800 的自定义编程的功能块有35个, 可以用到最多16个作为一段程序的编写。 DCS800 区别于DCS500的是它内置了小型PLC功能, 只有你安装ABB 标准的CF卡, 就可以实现利用CODESYS来进行编程。 功能更强大

谢谢,没用过800,要向你学习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800的DI点只能用8个,不能扩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