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流量计与PLC问题

楼主(2011-11-28):
小弟想请教一下,我想把 流量计与PLC联接到一起,用的是西门子S7-300的,怎么计算?就是对应27648的

网友A:
找出流量计的说明书,可通过DP网络连接进行数据通讯

网友B:
用标准的4---20mA信号,还是数字通讯呢?两种通讯操作是不一样的,4---20mA的就是4mA对应0,20mA对应27648,而数字通讯就不必这样,编排好地址存储域就可以了。

网友C:
是模拟量输入连接来着?

照楼上的方法处理。

网友D:
流量计的测量范围和0-27648一一对应即可。编写一个直线方程或者直接调用系统FC块均可

网友E:
模拟量系统块FC105即可

楼主:
我用的流量计量程是3000---30000Nm3/h,问楼主怎么对应呀?是4mA对应0,20mA对应30000吗?是直线方程吗

网友D:
你给的这个量程好像是稳定测量范围,感觉应该实际量程应该是0-30000。

这个你需要问流量计厂家确定是不是3000对应4mA,但这个可能性不大。

编程或调用FC105,其对应都是4mA的数值和0对应,20mA的和最大值对应,硬件组态选型4-20mA,关系是线性对应。节流件使用差压变送器时可能牵涉到开方处理。

楼主:
用的是智能靶式流量计,硬件组态指的是什么?

网友F:
“我用的流量计量程是3000---30000Nm3/h,问楼主怎么对应呀?是4mA对应0,20mA对应30000吗?是直线方程吗

     回复:30000Nm/h 是一小时最大流量,如你采样间隔为1秒,则每秒最大流量=30000 / 3600 =8.333 Nm / S .这样:20mA对应流量8.333 Nm / S,对应数字量=27648.

网友G:
3000---30000Nm3/h

采集时间有关吗?来学习一下啦

网友H:
fc105 scale转换下应该就行了,或者自己编写成学来进行线性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