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S位移传感器SSI输出与欧姆龙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1-11-28):
MTS位移传感器SSI输出与欧姆龙PLC通信问题,SSI输出为24位二级制,要与欧姆龙plc通信,plc型号还未选定,由于自己是新手,向大家求助如何通信,加哪些模块,欧姆龙配套的可以通信不,同时plc还要控制几个开关量的液压阀还有比例阀,比例阀控制有数字的有模拟的,望高人求助

网友A:
SSI输出为24位二级制,要与欧姆龙plc通信,plc型号还未选定,

确定用通信方式么,是的话,需要根据传感器支持的通讯协议选择PLC。

也可以把SSI信号转成4-20MA,用模拟量输入模块来处理。

网友B:
好像omron还没有SSI接口,要么MTS的选4--20mA的,要么PLC另选,转换是个办法,但转换成本增加,信号速度减慢。(其实我们公司就有SSI转换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