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松下A5伺服发脉冲控制

楼主(2011-11-29):
S7-200与松下A5伺服发脉冲控制,但是S7-200发的是正信号脉冲,而松下伺服接收负信号,现在1号角(OPC1)接+,4号角(PULS2)接继电器,继电器的常开接到200的Q0.0,请问能不用继电器转嘛,A5伺服可以接源型吗?

楼主:
快来高人指教啊。。。。。。。。。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松下伺服接收负信号”是什么意思?PLC的控制信号可直接接到,松下伺服的3、4、5、6端口上控制伺服运转,但要注意PLC的脉冲信号接入伺服时,需要串入电阻限流,以防止烧坏伺服接口,具体方法要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再详细看一下p0.06和P0.07的参数说明。

楼主:
松下伺服是NPN的接法,200是PNP的接法,所以信号不能直接连接啊?

网友B:
可以加个反相器。

网友C:
可以直接连接。如果用24V电源需串联一2K左右的电阻,方法是将3、4、5、6脚的极性对调,1、2脚悬空。用1、2脚替换3、5脚可不串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