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电机都能用变频器吗

楼主(2011-11-29):
所有电机都能用变频器吗

网友A:
不可能吧?步进电机?伺服电机?都可以吗?

网友B:
当然不是了 变频电机是专门用于变频器的电机。

要求工艺高于普通电机,但进口电机基本能够做到通用。

国产的 恐怕还要注意!!!

网友C:
当然不是啦!

标准常用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一般可用变频器拖动,但不宜长时间运行在低频下工作。

网友D:
最好用专用变频电机,如果用普通异步电机,频率最好不要设太低或长时间低频运行。

网友E:
不是的,变频电机铭牌型号有标注的,普通电机也可以但是问题很多,频率转速不能太低,外加冷却风扇等

网友:
几乎90%的问题的答案都是NO,你的问题就在这90%之内。

网友F:
交流异步电机可以用变频器,包括专门的变频电机,直流电机就不能用了,他不电机也不能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G:
这要根据现场工况需要,决定用什么方式驱动电机。

网友H:
为了降低冲击电流采用变频的,主要用在交流异步电动机

网友I:
直流电机不可以用变频器,呵呵

网友J:
引用 的回复内容:几乎90%的问题的答案都是NO,你的问题就在这90%之内。

网友K:
当然不行了,要用专用的变频电机才行,因为变频电机要有独立的冷却系统的呀,一般的电动机的风叶是在电机的轴上的,如果用变频器拖动,电机的冷却不够就会发热的,这样变频器就会报故障,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L:
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可以当变频电机用,但漆包线老化的快,时间长了会出现匝间击穿,且用摇表还摇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