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硬件组态求教!!!

楼主(2011-11-29):
如果实际硬件上没有IM360,软件组态时槽位3空着就行吧?,另外如果用通讯用153-2的话,各从站的槽位1(电源模块)和槽位3也空着不用软件上组态吧?

网友A:
不用的 空着既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的 空着既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