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与驱动器接线

楼主(2011-11-29):
光栅尺选好后与驱动器如何连接?把光栅编码器线怎么对应接入驱动器?

例如光栅尺信号线中有根线“指标窗”是接驱动器哪个口?

  请大虾们指教!!!!!

网友A:
还真没看明白你说的,是光栅尺,还是光栅编码器?你所说的驱动器是什么驱动器?

网友B:
能说明白些吗?你是想用驱动器做双闭环吗?最好能具体些!

楼主:
驱动器是COPLEY的,光栅编码器是MicroE1600

网友B:
呵呵,copley 哪个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看明白你说的,是光栅尺,还是光栅编码器?你所说的驱动器是什么驱动器?

就是光栅编码器不知怎么对应接入驱动器`````编码器信号线中有一根是“指标窗+”、还有一根是“指标窗-”,这两根线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
如图示截图!!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呵呵,copley 哪个型号的

暂定COPLEY800-1626,也可能用Elmo CEL 5-60

编码器跟驱动接口应如何一一对应接线?

网友C:
两种都没用过,不过难道没有产品说明书吗?

网友D:
COPLEY800-1626 是DC是嗎

光學尺應該接到控制器 指標窗 應該指原點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DC是嗎光學尺應該接到控制器 指標窗 應該指原點接口

是光栅编码器与驱动器不知如何接线!!

网友D:
DC的驅動應該接模擬量回饋( + - ? V )接口應該 正 余 弦 若接光學尺 電機扭力會出問題

若是AC 那更不能接 電機利用編碼器要做換相處理

你應該是搞錯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F:
+ - ? V )接口應該 正 余 弦 若接光學尺 電機扭力會出問題若是AC 那更不能接 電機利用編碼器要做換相處理 你應該是搞錯規格

驱动器应该选定ELMO CEL 5-60的,是DC的驱动,

如图示光栅编码器接口为驱动器器接口

如图示ELMO驱动器反馈信号接口为光栅编码器接口

两接口应该如何对应接线?

网友G:
从编码器信号上看,应该是可以输出正余弦信号,也可以输出方波信号的。A+接CHA,B+接CHB,5V接5V,GND接SUPRET,INDEX WINDOW +接INDEX。

网友H:
我是做美国Microe光栅的,对Microe1600、1900、5000系列的光栅还算了解,如果有什么问题,我或许能给你帮助!我的QQ:157782748

网友I:
与普通正交编码器接法没有什么两样。光栅尺通常接到控制卡上做全闭环控制。接到驱动器上做什么用?指标窗应该指的机械零位。你用的是直线电机吗?

楼主(2012-01-08):
引用 网友I:
与普通正交编码器接法没有什么两样。光栅尺通常接到控制卡上做全闭环控制。接到驱动器上做什么用?指标窗应该指的机械零位。

暂还没用控制卡,还是PLC点对点控制,光学尺只作为音圈电机到驱动器的闭环,

网友J:
旋转编码器因为每一圈有一个Z相,但是直线光栅不会有每一圈,加一个指标窗,表示定位,这个位置你自己定。

网友K(2014-03-16):
引用 网友J:
旋转编码器因为每一圈有一个Z相,但是直线光栅不会有每一...

请问那个指标窗接口该连接到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