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GE PLC的问题 高手低手都进

楼主(2011-11-29):
看了GE VersaMax系列PLC几天了    至今没搞明白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的输入输出位是怎么编号的        模拟量输入输出也不知道怎么对应字的   好吧这个型号的PLC内存怎么用我根本看不明白  ..........可能是我太白痴吧  不能怪通用但还得说  通用你你他手册能说点有用的不?   求指点   求手册 Q672444684

网友A:
直接搜型号,下手册。

网友B:
DI :%I00001-%I01024

DO :%Q00001-%Q01024

AI :%AI00001-%AI00064

AQ : %AQ00001-%AQ00064

楼主:
已经搞定 ...谢谢各位哦

网友C:
Ge plc地址编号都是十进制数,就是1,2,3,4。。。。,依次向下编就好。如果模块16点,就占用了16个地址,32点,就占用32个地址。硬件配置时,起始io地址,加上IO点数,就是结束点地址。

网友D(2011-12-30):
路过,DI :%I00001-%I01024

DO :%Q00001-%Q01024

AI :%AI00001-%AI00064

AQ : %AQ00001-%AQ00064

和西门子的一样

网友E:
在GBI模块内分配,通过IO 管理能看到!

xuanyun@puchengpower.com.cn

网友F(2012-10-24):
硬件配置后,地址是自动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