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与DC电流的区别?

楼主(2011-11-29):
AC与DC电流的区别?请帮忙知道的朋友回复下,感激不尽!!

网友A:
AC电流来回跑,DC电流一直走。

网友B:
从波形去分析就清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C电流来回跑,DC电流一直走。

网友D:
AC是代表交流电,DC代表直流电

网友D:
AC是代表交流电:电流大小和方向随时间变化-------DC代表直流电:电流大小方向不随时间变化,也称恒流源

网友E:
原来如此

网友F:
引用 网友D:
AC是代表交流电:电流大小和方向随时间变化-------DC代表直流电:电流大小方向不随时间变化,也称恒流源

这个回答是对的。

网友G:
频率的区别

网友H:
AC是交流电,DC是直流电

额滴楼主啊

网友I:
AC是Alternating Current(交流电)的缩写,

DC是Direct Current(直流电)的缩写。

网友J:
俺也多说一点,由于交流是在不断按照正弦规律不断变化的电流所以他的瞬间值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常说的交流电电流是指电流所做的功相对等于直流电流做的功那个值--就叫做交流电流。

有不同意见欢迎讨论

网友K:
             AC (全名:Alternating Current) 是代表交流电,即输送的电压是交替变化的;DC (全名:Direct Current) 代表直流电压,其输送的电压是一条直线

网友F:
交流电(AC)电流的大小,方向是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直流电(DC)电流大小是不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AC是代表交流电:电流大小和方向随时间变化-------DC代表直流电:电流大小方向不随时间变化,也称恒流源

这个回答是对的。

对吗?直流电叫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