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衡器故障分析和处理方法

楼主(2011-11-29):
1 如何对故障进行准确查找
电子衡器发生故障首先要找出故障发生的部位,如果仪表开机有显示,最简单的方法是借助传感器模拟器来检查。检查时将传感器模拟器的四线制信号分别接入仪表的对应接口脚号,接通电源,如果仪表工作正常,说明故障在秤体部分;如果仪表工作不正常,说明故障在仪表部分。
1.1 仪表部分出现故障: 仪表故障的排除必须由专业检查人员进行,用户可以用更换PCB 板的方法,先使系统恢复正常,损坏的PCB 板送检修部门或厂家进行修理。
1.2 秤体部分出现故障:
1.2.1 检查接线盒内接线板有无受潮、受腐蚀、器件老化、电位器松动、虚焊、接线接触不良等。排除方法主要是用电吹风吹干,更换接线板,加干燥剂等。
1.2.2 检查电缆有无短路或断线。用万用表测量后排除。
1.2.3 检查台面负重后变形程度和台面水平。
1.2.4 检查限位有无顶死。调节至(2~3)mm间隙。
1.3 传感器出现故障:
1.3.1 采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阻值。传感器信号±EX、±SZ 间的阻值为382±4Ω,信号上SI 间的阻值为350±1Ω,如果测量数据不在此范围内,说明传感器可能需要更换。
1.3.2 采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压值。在仪表通电且电子衡器为空秤的状态下,用万用表的200mV 档测量信号±SI 间的mV 值在(2~- 3)mV 间。在仪表通电且电子衡器为满秤的状态下,用万用表的200mV 档测量信号±SI 间的mV 值应在30mV 以下,否则说明该传感器有可能需要更换。
1.3.3 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绝缘性能,将万用表置于20MΩ 档,表笔一端连屏蔽线,另一端分别与±EX、±SE、±SI、外壳相连,如果显示“I”,则说明传感器绝缘性能是好的。否则说明传感器绝缘强度达不到要求,传感器输出的mV 信号可能受到外界电噪信号的干扰。
2 常见故障现象的分析
2.1 显示漂移
现象:仪表显示不稳定,少则几十kg,多则成百上千kg 不停地变动。原因:仪表模拟部分损坏,电源故障,传感器、接线盒、电缆等有故障引起的信号变化,秤台与基础出现杂物堵塞、限位螺栓与基础无间隙等。
2.2 称量不准确
现象:称量误差较大。原因:秤台与基础有问题,仪表调校不准确,仪表模拟部分损坏,传感器、接线盒有问题、四角有误差等。
2.3 显示正超载或者负超载
现象:如XK3190 系列仪表显示【Err03】正超载或显示【Err02】负超载。原因:仪表损坏,供桥电源不正常,传感器、接线盒、插头等有问题引起信号大幅度变化,若是一台未经调试的秤,调试后故障自动消除。
2.4 开机无自检
现象:仪表接通电源后无任何显示或显示部分笔划段,有的还伴有蜂鸣器鸣叫。原因:外部220V 电源及供电电路(线路、保险管、机内变压器、三端稳压电源)有故障,仪表PCB 板损坏或LED 显示管损坏或连线脱落。
3 对常见故障的处理方法
3.1 数字跳变
a.电源电压不稳。解决方法:配备稳压电源。b.接线盒受潮。解决方法:晾 晒或电吹风吹干接线盒。c.秤台、仪表接地端未接地。解决方法:将秤体部位、仪表电源线接地端插头接地。d.接线盒内接线不牢或端字氧化。解决方法:重新 接线或用砂纸打磨接线端子。e.接线盒及仪表电缆因鼠咬或磨损等原因破损。解决方法:更换电缆线。f.仪表传感器插头(插座)氧化或接触不良。解决方法: 更换插头(插座)。
3.2 显示重量不准
a.秤台四周有异物卡住。解决方法:清除异物。b.秤台底部有异物卡住。解 决方法:清除秤台底部异物。c.限位装置顶住或异物卡住。解决方法:调整限位间隙(2~3)mm,清除异物。d.传感器损坏。解决方法:排除故障传感器更 换新传感器。e.仪表损坏。解决方法:送专业技术部门维修或者更换。f.传感器安装受力不均。解决方法:重新调整传感器,使受力均匀。
3.3 电子汽车衡小吨位加载显示正常,但接近1/2 秤量时,称重值显示突然加大。此种现象多是纵向限位螺栓与护坡顶板之间的间隙太小造成的。当载荷加大后纵向螺栓顶住护坡板,产生侧向顶力造成显示值突然变大。
3.4 小秤量加载正常,但载荷加大后,显示值明显减小。可能是称重传感器的防护罩与承重台相接触或称重传感器的限载装置调整不当,使重量未能完全加到称重传感器上。
3.5 电子汽车衡秤体晃动不灵活,压载与显示不符;可能原因是秤体与护坡之间或秤坑之间的缝隙里有填充物,使秤台与坡道或秤坑相连,影响秤重。
3.6 承重台上有重物,而显示仍为“零”,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a.称重仪表的功能键使用错误,不在称重显示状态。b.称重传感器的总输出线与显示仪表的插接件未接触好。
3.7 通电后显示器闪动某一固定字形,不进行计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称重传感器输出信号与屏蔽线短接,使称重显示仪表输入一个大的信号两出现过载。可用万用表测出传感器与屏蔽线之间,与电线之间的阻值,找出短路点排除即可。
3.8 加载后显示值大大低于载荷值,原因是秤重传感器的激励电源出现故障。
3.9 打印机不转,无法工作,是打印机插接件接触不好所致。

网友A:
不错的文章,只是带了具有广告性质的链接,帮您去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