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的CC-LINK设置

楼主(2011-11-29):
三菱的plc CC-LINK设置中的远程输入(RX)刷新软元件、远程输出(YX)刷新软元件 远程寄存器(RWr) 刷新软元件、远程寄存器(RWw) 刷新软元件都如何选择?

网友A:
自己看说明书,人不要太懒

网友B:
随便设吧,按资料上就差不多

网友C:
如果是Q的看QJ61BT11的手册,里面有设置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