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西门子S7-300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1-11-29):
一点图标,就出现问找到有效的许可证密钥。头都大了。怎么办?各位老师!

网友A:
重新下载干净后再安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下载干净后再安装试试

重新卸载,安装还不行啊,我试过,第一次安装可以,用一个月后的是时间就成这样了

网友B:
在manager 里重新添加密钥看看

网友C:
1, 检查你的 manager 安装是正常,还有授权有没有装好

2, 实在不行建议重装系统或是重安装S7软件,但一定要卸载干净,包括注册表

网友D:
有可能你装了360之类的杀毒软件,将S7的一些开机启动程序禁止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解决方法是,重装一下,用杀毒软件时,不要使用一键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