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WPLsoft2.20.07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11-11-29):
我是新手,对plc编程稍有一些了解,自己编了一段程序用仿真检测一下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对输出继电器y只Y0-Y7可以置ON,Y10以后都不能置ON。先以为是自己编的程序有问题,后来单编一段还是一样。
这是什么地方出问题?该怎样能解决?(编程软件是WPLsoft2.20.07)这个在实际硬件上是否可以使用?现在台达网站更新的WPLsoft2.20.11是否好一些。

网友A:
是否你PLC程序选用的型号,最大只有8个点?如果是,超出范围当然无效。

网友B:
同意2楼的说法。查查你选择的plc型号

楼主:
我选的是ES/EC机型有24、32、60点数,是不是编程软件有问题,还是编程软件的仿真有问题?还有下面这样的错误;

楼主:
这样实在是太晕了,驴头不对马尾

网友C:
你仿真的时候需要把程序先下载一下,再仿真的

网友D:
    楼上的提示是对的。

    另外,仿真时用的是“线上模式”还是“侦错模式”;或者,要观察Y17是否已接通,也可由Y17驱动一个辅助继电器M,看其是否显示接通。

    应当是侦错模式,才会出现楼主所述现象。

网友E:
跟软件版本毫无任何关系,建议关闭“侦错模式”!一般只要条件满足,线圈就会导通。“模拟”应该是如下次序:先点击“仿真器”,再下载程序PC=>PLC,然后运行PLC,最后点击“梯形图监控开始”。如果还有不通,那么要检查整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