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如何实现一个画面实现多台设备的操作?

楼主(2011-11-29):
如题:只需要做一个通用窗口就可以实现对不同电机相应的操作,其它的上位软件都有类似功能,WINCC应该也可以。用结构变量?还有其它简便方法没?

网友A:
画面模板.

网友B:
结构变量加画面窗口窗口里面的画面使用"."以及后面的部分,画面前缀使用"."前面的部分,如果用多个画面窗口你可以直接给每一个画面窗口分配前缀,如果用一个画面窗口你需要在鼠标点击动作中做这个赋值前缀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