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SLC500系列PLC与WMS实现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1-11-29):
我们公司用AB SLC500系列PLC与WMS(用Linux C语言编程)通讯,但是我学的硬件对软件不是很了解。
想知道WMS怎么与PLC通讯:
WMS是用SOCKET指令发送接收数据吗?
PLC用什麽指令发送接收数据(不是MSG),查过梯形图是把数据转换成ASCII码『ASCII码指令(AIC指令、ACN指令和AWT指令)』然后再通过以太网发送到服务器与WMS通讯,但是就是不知道PLC怎么向服务器发送数据. 我们现场根本就没有MVI模块,也不知道德国人怎么设计的,我怀疑他们自己设计的以太网程序与PLC通讯。
     请教!!

网友A:
楼主不防看看罗克韦尔看法的一个软件Kepserver,专门用来实现AB,PLC和其它设备和相关软件通信的一个非常好用的软件!

网友B:
楼主,您没说清楚你们具体的硬件结构,是PLC直接和计算机用以太网连接?

你说的wms是仓库管理系统?是运行在linux下的?如果是运行在linux下的话,用OPC的可能性就低了,因为OPC是基于DCOM的,这个是微软的核心。当然OPC3.0开始支持linux了,但实用的不多。

一般的仓库管理系统大多会有一个数据采集计算机,数据采集计算机采集数据把数据放到数据库,WMS对数据库操作不直接和PLC做通讯。

能把你说的那些数据转ASCII的程序传给我看看吗?

如果真的是他们有协议,自己写的通讯程序,那你在T型图上也看不出来的

楼主:
"一般的仓库管理系统大多会有一个数据采集计算机,数据采集计算机采集数据把数据放到数据库,WMS对数据库操作不直接和PLC做通讯。"  这句话是对的。。。。。

我想问的就是PLC与服务器通讯,没有MSG/没有通讯模块,直接PLC---路由器---服务器(以太网),我记得三菱PLC与VB通讯的时候就涉及到转换到ASCII通信,比如:STX ETX ACK。

我的表述不是很准确,希望没有误导大家。

楼主(2012-03-07):
通过TCP协议实现网络与PLC的通讯,通过编写以太网程序读取/写入PLC中寄存器的值等来实现。

网友C(2012-11-08):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D:
我路过,我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