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铁损和铜损

楼主(2011-11-29):
                                                                     变压器的铁损和铜损

      变压器的损耗包括两部分:铁损和铜损。变压器的温升主要由铁损和铜损共同产生的。由于变压器存在着铁损与铜损,所以它的输出功率永远小于输入功率。
  当变压器的初级绕组通电后,线圈所产生的磁通在铁心流动,因为铁心本身也是导体,在垂直于磁力线的平面上就会感应电势,这个电势在铁心的断面上形成闭合回路并产生电流,好象一个旋涡所以称为“涡流”。这个“涡流”使变压器的损耗增加,并且使变压器的铁心发热变压器的温升增加。由“涡流”所产生的损耗我们称为“铁损”。
  变压器的铁损还包括磁滞损失,但在变压器的测试中,只需要知道变压器总的铁损,而不必分别测出磁滞损失与涡流损失。变压器在空载情况下所取得的功率都消耗于铁损和原绕组的铜损,而原绕组的铜损由于空载时对应的电流很小,所以与铁损相比铜损就微不足道了,因此变压器空载时所消耗的功率可以近似的认为是铁损。
  另外要绕制变压器需要用大量的铜线,这些铜导线存在着电阻,电流流过时这电阻会消耗一定的功率,这部分损耗往往变成热量而消耗,我们称这种损耗为“铜损”。
  变压器的铜损分为两部分:原绕组的铜损和副绕组的铜损。在一个给定的变压器中,铜损仅与变压器的负载有关,测量变压器铜损是通过短路实验来测定的,在短路实验中,将变压器的低压端绕组短接,而给另一个绕组加上适当小的电压 ,使通过两个绕组的电流都等于额定值,称为短路电压,因为短路电压很低,此时变压器的铁损可以忽略不计,此时测得的功即可认为是变压器在额定状态下的铜损。
  由此可以知道:变压器的铁损与变压器的一次电压有关,与二次负荷无关,就是说:只要变压器一次有电压就一定有铁损产生。电压一定,铁损就是一定的。铜损则不同,它的大小主要取决负荷电流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