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问三菱伺服不接限位电机接受脉冲能转吗?

楼主(2011-11-29):
呵呵 小弟我有一台三菱的伺服电机,现在脉冲 方向 复位 急停 都已经接好了,但是正反限位没有接,请问各位大侠如果不接的话电机接收脉冲能转吗?

网友A:
正反限位?????

网友B:
会的、可以把正反限位设置成不用

网友:
很多时候,需要试验一下,你把负载去掉,让伺服空转,多试验一下,做技术有的时候就得大胆一点。

网友C:
设置下可以转的!建议接上!

网友C:
如三菱的J2s系列 直接设置伺服放大器内部置on

网友D:
才做的一个项目 我做的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