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电缆中BV、BLV、BVVB、BVR、RV、RVS、RVV等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1-11-30):
电线电缆中BV、BLV、BVVB、BVR、RV、RVS、RVV、QVR、AVVR、VV、VLV、KVV是什么意思?
都是电线的一些型号
B系列归类属于布电线,所以开头用B,电压:300/500V
V就是PVC聚氯乙烯,也就是(塑料)
L就是铝芯的代码
R就是(软)的意思,要做到软,就是增加导体根数
BV铜芯聚氯乙烯绝缘电线
BLV铝芯聚氯乙烯绝缘电线
BVR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软电线
以上电线结构:导体+绝缘
拿2.5mm2为例:
BV是1根直径1.78mm和7根0.68两种
BLV是1根直径1.78mm
BVR是19根直径0.41mm
RV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连接软电线
它比BVR更软,还是2.5是49根0.25mm铜丝
RVV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连接软电线
比RV多了一层塑料护套
另外:我们最常用的“护套线”
BVVB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扁型电缆
就是2根BV线,在+一层白色的护套
规格型号 名 称 使 用 范 围
VV VLV 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 敷设在室内、隧道及管道中,电缆不能承受机械外力作用。
VY VLY 聚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VV22 VLV22 VV23 VLV23 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聚乙 敷设在室内、隧道内直埋土壤,电缆能承受机械外力作用。
烯护套钢带铠装电力电缆
VV32 VLV32 VV33 VLV33 VV42 VLV42 VV43 VLV43 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 敷设在高落差地区,电缆能承受机械外力作用及相当的拉力。
聚乙烯护套钢丝铠装电力电缆
YJV YJLV 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 敷设在室内、隧道及管道中,电缆不能承受机械外力作用。
YJY YJLY 聚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YJV22 YJLV22 YJV23 YJLV23 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 敷设在室内、隧道内直埋土壤,电缆能承受机械外力作用。
聚乙烯护套钢带铠装电力电缆
YJV32 YJLV32 YJV33 YJLV33 YJV42 YJLV42 YJV43 YJLV43 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 敷设在高落差地区,电缆能承受机械外力作用及相当的拉力。
聚乙烯护套钢丝铠装电力电缆
KVV KVVR 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 敷设在室内、电缆沟、管道内及地下。
KVY KVYR 聚乙烯护套控制电缆
KVV22 KVV23 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 敷设在室内、电缆沟、管道内及地下,电缆能承受机械外力作用。
聚乙烯护套钢带铠装控制电缆
KVVP KVVP2 KVVRP 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铜带 敷设在室内、电缆沟、管道内及地下,电缆具有防干扰能力。
铜丝编织屏蔽控制电缆
KYJV KYJVR KYJY KYJYR 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 敷设在室内、电缆沟、管道内及地下。
聚乙烯护套控制电缆
KYJV22 KYJV23 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 敷设在室内、电缆沟、管道内及地下,电缆能承受机械外力作用。
聚乙烯护套钢带铠装控制电缆
KYJVP KYJYP2 KYJYRP 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 敷设在室内、电缆沟、管道内及地下,电缆具有防干扰能力。
聚乙烯护套铜带
铜丝编织屏蔽控制电缆
JKV JKLV 聚氯乙烯 用于架空电力传输等场所。
JKY JKLY 聚乙烯
JKYJ JKLYJ 交联聚乙烯绝缘架空电缆
JKTRYJ 软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架空电缆 用于变压器引下线。
JKLYJ/Q 交联聚乙烯绝缘轻型架空电缆 用于架空电力传输等场所。
JKLGYJ JKLGYJ/Q 钢芯铝绞线交联聚乙烯绝缘架空电缆 用于架空电力传输等场所,并能承受相当的拉力。
LJ LGJ 铝绞线及钢芯铝绞线 用于架空固定敷设。

-=特种电缆=-

ZR-X 阻燃电缆 敷设在对阻燃有要求的场所,GZR电缆敷设在阻燃要求特别高的场所。
GZR-X 隔氧层阻燃电缆
WDZR-X 低烟无卤阻燃电缆 敷设在对低烟无卤和阻燃有要求的场所,GWDZR电缆敷设在要求低烟无卤阻燃性能特别高的场所。
GWDZR-X 隔氧层低烟无卤阻燃电缆
NH-X 耐火电缆 敷设在对耐火有要求的室内、隧道及管道中,GNH电缆除耐火外要求高阻燃的场所。
GNH-X 隔氧层耐火电缆
WDNH-X 低烟无卤耐火电缆 敷设在有低烟无卤耐火要求的室内、隧道及管道中,GWDNH电缆除低烟无卤耐火特性要求外,对阻燃性能有更高要求的场所。
GWDNH-X 隔氧层低烟无卤耐火电缆
FS-X 防水电缆 敷设在地下水位常年较高,对防水有较高要求的地区。
H-X 耐寒电缆 敷设在环境温度常年较低,对抗低温有较高要求的地区。
FYS-X 环保型防白蚁、防鼠电缆 用于白蚁和鼠害严重地区以及有阻燃要求地区的电力电缆、

网友A:
电工从业必备基础知识,必须掌握的。

网友B:
基本知识手册上可以查的

网友C:
平时一般都直接查手册,尝试去记过不过老是记混

网友D:
学习没有捷径。。。。。。

网友E(2011-12-31):
那AVR BVR RV 有什么区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平时一般都直接查手册,尝试去记过不过老是记混

不需要,不经常用,记不住!

网友G:
基础资料,常用的可以记住;

了解一下,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