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与台达B系列数据交换

楼主(2011-11-30):
1.能否通过三菱PLC的数据寄存器来控制画面的切换或者读取当前页码?

2.能否设置状态显示灯读取数据寄存器D的某一位?

网友A:
都可以做到.

1.在HMI的控制命令>>>命令區位址設置成PLC的位址D0,將D0賦畫面所在頁碼,就可以控制畫面切換(D0就是HMI當前畫面頁碼)

2.將D數據MOV到K2M100,狀態指示燈可以讀取M的值

网友B:
东莞专业自动化公司 东莞市平捷自动化有限公司

恒压供水,恒压供气,水处理工程,泵站,定长送料,飞剪,追剪,运动控制,工业组态,热管测试,成套自动化解决方案

三菱,西门子,松下,欧姆龙,信捷PLC应用

承接各种自动化工程

www.pj-zdh.com
0769-89791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