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8组霓虹灯 用台达哪款PLC比较好

楼主(2011-11-30):
控制8组霓虹灯 用台达哪款PLC比较好 性价比比较高 一个初学者的问题 谢谢 哪位解答一下 主要用于灯光变幻

网友A:
如果只有普通输出的,用ES系列的就可以了!若要运动控制的(步进、伺服),选择EH系列。建议你找台达公司技术支持,询问一下;估计会给个满意的答复。

网友B:
楼主,你好!你说的这个你可以考虑用单片机来做的专用控制器,性价比比通用型PLC要高多了(不浪费资源),保密性与专用性更高。

我公司是专业从事单片机、ARM、DSP等嵌入式专用工业控制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工控系统产品有:
1、通讯控制模块; 2、数据采集控制器及工业I/O模块; 3、人机显示:LED、LCD、工业触摸屏; 4、多轴联动高速运动控制器。 可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专门开发,欢迎进行技术交流及产品资料索取。 QQ:534419821 联系人:杨先生 电话:13874842294

网友C: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考虑ec系列的

网友D:
用ES系列的就行了。二十四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