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与电脑无法连机,老是说USB线有问题或密码有错,高手请进

楼主(2011-11-30):
如题

TK6070IH在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
到屏,老是说USB线有问题或密码有错 , USB写台达屏没问题

网友A:
设备管理器中的WEINTEK HMI没有问号或者感叹号,说明驱动安装正常。

如果下载时错误,提示请检查USB线或者密码,请在下载选项密码处点击:设置,检查是否与触摸屏的DOWNLOAD密码一致。

如果一致。.可更换一根屏蔽质量较好的USB线测试,如果数据线没有问题,是否此屏有做过恢复出厂设置操作?

如果恢复过出厂设置,请进入触摸屏系统设置--安全选项中重新设置UPLOAD,DOWNLOAD密码为111111,软件再下载的时候设置密码为:111111,重新下载。

楼主:
和本本连不上,设备管理器中的WEINTEK HMI没有问号或者感叹号,驱动安装正常,同样的线和台式机连没问题,本本重启,可联上一次

楼主:
搞得头都大了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B:
那屏时不是新的?

看下屏的接口有没有问题,例如引脚有没有不好。

楼主:
新的和用过都一样啊

网友C:
TK 的屏不提倡用哦。还是用MT 的吧。要去省那几个钱干什么呢?

网友D:
一般是USB线不好

网友A:
笔记本是什么系统?如果是win7/vista,可使用xp兼容模式,管理员权限打开EB8000。

网友E:
建议客户使用最新的EB8000的软件V450的。我用这个软件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F(2012-01-14):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很多次了,除了驱动没安装好之外,建议换根质量好的数据线,比如移动硬盘线,插的时候直接插在电脑后面,不要用usb延长线。

网友G:
还是买MT的吧,TK的不是很好

网友H:
我也遇到了 没办法 就得从新插拔下USB线 就好使了

网友I:
专业代理-威纶通-触摸屏、派维Proview触摸屏、变频器、PLC、三菱、西门子等工控产品,价格合理,服务周到,诚信为上。有需求者QQ(453813303)、电联(15150533502)!

网友J(2013-03-23):
我也试过这种事,后来也是重启电脑后才可以使用

网友K:
我也遇到了,IBM笔记本就这样,换台式机就好了

网友L(2013-06-13):
最好用条好点的USB线,有一次下载线跟一条24V的电源线在一起,每次都是下载失败,后来发现移开就没事了,买好点的带有屏蔽层的

网友M(2013-08-25):
引用 网友G:
还是买MT的吧,TK的不是很好

 新出的iH

其实也没有多大区别,

网友N:
TK的屏用上起来那叫一个字“爽”

网友O(2013-10-14):
我也有这情况 TK6070ip  提示检查USB线 连接触摸屏确认密码什么的 估计是USB线不好

网友P(2017-04-11):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中的WEINTEK HMI没有问号或者感叹号,说明驱动安装正常。 如果下载时错误,提示请检查USB线或者密码,请在下载选项密码处点击:设置,检查是否与触摸屏的DOWNLOAD密码一致。 如果一致。.可更换一根屏蔽质量较好的USB线测试,如果数据线没有问题,是否此屏有做过恢复出厂设置操作? 如果恢复过出厂设置,请进入触摸屏系统设置--安全选项中重新设置UPLOAD,DOWNLOAD密码为111111,软件再下载的时候设置密码为:111111,重新下载。

网友Q(2017-10-30):
线的问题比较大,或者是机型不符

网友R(2018-02-01):
同问,问题解决了吗请问

网友S(2018-05-03):
我的问题直接是USB插上电脑后,电脑根本就没有显示驱动的安装、不知道 驱动精灵也没有检测到未安装的驱动之类的。